如何高亮allegro中brd文件中某一个类型via?

楼主(2010-10-07):
如何高亮allegro中brd文件中某一个类型所有via,如VIA22C12?

    如何查看一个allegro brd中用了哪些类型的via?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写个skill,根据via的name属性来判断,如果是你要高亮的类型就用axlHighlightObject()来高亮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想看用了哪些VIA的话,走线时,右边对话框就会显示所有的VIA类型。

网友(2011-03-18):
有skill该如何应用?

网友:
谁有这样的skill,共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2014-04-16):
选择高亮命令,右边find中选择孔和网络~~

网友:
查看用了哪些孔:
1.出一个钻孔表,manufacture->NC->Drill Legend 表里会列出所用孔的种类和数量,包括定位孔
2.setup->constrains->constrains manager,或者直接点击CM的快捷图标,然后在physical里面有一栏vias,里面的孔就是现在板子里能用的孔(但不能看出板子里已经用过又从列表中去掉的孔)
3.走线的时候看右侧option中有个孔的选项,里面可以看到现在可以用的孔(其实和上面一个方法看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查看某一类型的孔:
不用skill的话可以看钻孔资料,manufacture->NC->Drill Customization,设置的时候把要看的孔用特殊的符号表示(比如特别大的),其他的孔用小符号表示,然后在板子上显示孔的符号,这样就可以区分了。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哪里有skil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