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走线的流程。

楼主(2010-10-08):
一直有个问题,之前的板子都不是很复杂,线也不多,现在手头的板子复杂多了,问题也来了。一大堆线,应该先走哪些呢?那走线的时候又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呢?希望高手指导。

网友:
首先,你所画的板子是什么板,如果是控制板(多层板的话),先考虑电源如何分配,再走时钟线,地址线等高频线;
( `0 r3 J/ l- B# V' `如果是功率板,先考虑主回路的环路尽量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