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过层带来的线长问题

楼主(2010-10-08):
我有N多对的差分对信号,8层板
顶层画不下了,要从顶层过到低层,
此时差分对的长度一致是:在顶层的线长一样,在底层的线长也一样;还是说顶层和底层加起来的总线长一样?
若是前者的话,该如何画图设置呢?
当我使用fanout引出过孔,在底层画线时,通过过孔只能拉一根差分线,不能成对的拉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1,顶层+底层的长度
2,请参阅差分线布线技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012-1-4.html
3,拓扑的原因.你从另外一头拉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jimmy 的热心回答!!

网友(2011-03-27):
有知道一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