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0-10-08):
大家好,小弟最近画的一块板在连接液晶屏的时候液晶屏的显示很不稳定总有一行行的抖动,调了很久发现
,用手拿着导线接触到液晶屏的时钟线的时候抖动就消失了。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时钟线对地电阻的问题,可我们几次调整上下拉的阻值都无济于事,只有用手接触才会
没事,搞得我都郁闷死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时钟线信号比较强,一般会干扰数据线!布线时,最好对时钟线两边包地。
从你描述的现象看是因为时钟线对数据线的干扰!你把时钟线割断,用飞线连接看一下应该没有问题了。
下次布板注意时钟线包地,和数据线等长!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明天我试一下

楼主:
还是不行呀,还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我发现有示波器的探头接触时钟线抖动也会消失,示波器的模型是什么呀,对地电阻么?

网友:
貌似没见过时钟线还要对地加电阻的。

网友(2012-06-15):
这个问题怎么搁置在这里。。。。抖动,而且用表笔接触就可以。。
1、第一,可以测量波形,看下时序,对不对。。。
2、第二,测下电源匹配纹波;是否是由电源干扰;
3、第三,也有可能是电磁辐射了,CLK线阻抗不匹配;可以串联一个磁珠,或者串联匹配电阻和对地电容,再测试下波形;
4、第四,也有可能你的行场信号处问题了;

网友:
    分析得到位,时钟反射的可能比较大,或者是负载过重,时钟带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