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打开一个自己画的pcb时,Output window输出请教。

楼主(2010-10-08):
好,我在用router打开一个自己画的pcb时,Output window中有“Integrity Test Error: Profile of net VDD has non-correct geometry”字样,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VDD 网络存在数据库不完整的问题.

在layout界面中,按I键进行修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jimmy,我按照你的方法弄了,再用router打开时已经没有信号完整性问题了,而且这也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就是router中保存这个pcb文件时会出错关闭,而且这个pcb文件的大小变为0KB,一直无法解决,现在解决了,多谢.

网友:
导出为pads2007的ASC后,再重新导入后就可以解决

楼主:
再请教,上面提到的信号完整性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在拉线的时候如何避免啊?多谢。

网友:
感觉不是信号完整性问题,好像是你的文件的完整性问题吧,呵呵

楼主:
哦,我弄错了,这个文件完整性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啊?如何去避免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