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国庆开工第一帖:为何移动元件时会出现轮廓线而放下后则不显示?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10-09):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

在拖动元件的时候有时候显示轮廓线(如焊盘、外形的轮廓线)有时候则不显示(在放下元件后可能不显示移动时出现的轮廓线。)

这样在移动过程中,显示轮廓线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与结构图对位,且是实时对位的,而不显示的话我们只能在放下元件后才知道是否对准了。

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同什么设置有关?

我曾尝试打开所有层的lines及copper,仍未找到移动时出现的那些轮廓线处在哪一层。

今天查一个元件封装,移动时如图 ,可放下后怎么也找不到轮廓线了,只剩下下图中黄色箭头所指的一个圆形的焊盘

如果说外形的轮廓线不能显示,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焊盘的轮廓线不显示的话那可是非常不方便了。

请高手解决。

网友:
在拖动元件的时候有时候显示轮廓线(如焊盘、外形的轮廓线)有时候则不显示(在放下元件后可能不显示移动时出现的轮廓线。)
:请在元件的当前层进行,比如元件是放在TOP层的,你的层界面就应该在TOP层.

网友:
确实经常遇到,但没怎么注意,多移几下就对齐了.

网友:
个人设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具体说明,谢

网友:
要完全和结构重合的话,那你就用坐标来移吧。
再就是如2楼所说的!

网友:
小女不才,以下解决方法仅供参考!

解决方法:编辑封装查看下焊盘和外框所在的层放的是否得当

再就是进入颜色层打开相应层的选项.

1.其实有些器件之所以会出现楼主那样的情况,是因为一些设计者在做封装时比较随意,框和焊盘放在任意层..(没有没在固定层)所以就导致有时候显示不了边框或焊盘.

2.封装的原点设置也很重要,方便后续移动器件能够一步到位.(其实2楼和6楼朋友的也都有提到过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immy说的是个好办法,可以保证焊盘轮廓线的显示。
可是2D line就不会这么乖了,我一般做丝印是放在所有层的,所以移动时应该是正常显示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放在同一层的丝印线有重叠的话则重叠部分在移动的时候就不显示了。

网友:
此问题出在做元件封装时,所画的2D line重叠导致。如图

网友:
jimmy说的对 就是层没有选对,你移动哪一层的元件,那一层要设为当前层,这样才会出现边缘的框

网友:
封装没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