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10-10-09):
请问下 大家平常是怎么给PCB封装取名称的  有么有什么规定可循

网友:
电容C0603,C0805
电阻R0603,R0805
电感L0603,L0805
磁珠FB0805,FB1206
保险丝F1206,F2512
集成电路IC-TSSOP48,IC-SOIC8,IC-TQFP48

网友:
这个不好说。
有一个命名参考,但是大家都不用,原因是参考给出的名字太长了。
你可以用lp viewer看看。

PS:Jimmy,0603封装还分电阻和电容?它们不是一样的吗?或者你们公司规定的?

网友:
是的,电阻和电容区分开.在布局或焊接时容易检查.

如电阻的边框是用直角,电容的边框是用圆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习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