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0使用画线工具时弹出保存的对话框

楼主(2010-10-09):
ad9.0使用画线工具 interactive routing 时弹出保存的对话框  不知道怎么改一下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哪位高手可以解答一下啊

楼主(2010-11-24):
z自己顶一下 希望高手解答 悲剧啊

网友:
软件安装有问题吧,重装!
' b( U# m* L: c或是在customize里找interactive routing项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