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2建立器件原理图不能保存,求助高手!!!

楼主(2010-10-09):
demo edition can not save to library with more than 15 packages,or having parts with more than 14 pins .save not completed

    以上是保存的时候出的警告!!!在allegro16.2的orcad中建立完器件原理图之后,保存按钮是灰色的不能使用。我采用的保存方法是将建立的这个器件关闭,此时会提示是否保存,点击保存后就会产生上面的警告。
    请高手指点,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我完全破解不成功?

楼主:
我在线等高手给解答啊!!!

楼主:
急盼高手给解答一下啊!
先在此谢过!!!

楼主:
郁闷啊!!!这么长时间都没人回答!都没人遇见过吗?????

网友:
寸错误信息来看,你用的是demo版OrCAD,demo版友很多功能限制,比如建立零件的pin数不能超过XX个。
可能是你没有破解吧

网友(2011-01-05):
你沒有破解完成,只要破解完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