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仿真ddr2_addr_bufferly的幅度为什么比输出波形的幅度小?

楼主(2010-10-09):
缓冲波形为什么比相同信号非缓冲波形的幅度低了300多mv呢?

网友:
问题中信息太少?请搂主详细描述下案例,再提出问题?

楼主:
cpu到四片DDR2,我仿真的是DDRaddress的信号,得到的波形如上面的图,不明白为什么驱动端波形 IMX515APP_TEST_1009_SI u1 ab1_buferly的幅度比IMX515APP_TEST_1009_SI u1 ab1的小,看教材的例子中好像是一样的。 谢谢!

网友:
DDR芯片内部本身有ODT电阻,电压幅度比DRIVER端大是很正常的.

楼主:
谢谢版主解惑。另请教版主,仿真时能不能对ODT电阻进行选择,看ibis中应该有3种阻值可选,可是我在拓扑、中选择模型的时候确没有?是我加载模型方法不对吗?

网友:
cpu到四片DDR2,我仿真的是DDRaddress的信号,得到的波形如上面的图,不明白为什么驱动端波形 IMX515APP_TEST ...
引用 网友A:

    神马意思? 驱动端也就是core过来的嘛?core power跟IO power都不是相同的。core电压会低。否则功耗会很大。

网友:
在IBIS模型[PIN]列下,把对应的管脚名的MODEL修改位上述的红框内对应的ODT MODEL.即可!

网友:
我现在也在做DDR2的仿真,也是个新手。手头一点参考资料都没有。你那有教材?能发我一份吗?hanhan336@163.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