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llegro 修改板框

楼主(2010-10-10):
我是菜鸟,请问在allegro中,我已经做了一个板框,但是发现原来的板框大了,请问怎么把它修改小一点?

网友:
lz是如何修改的?  删掉 重新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有个vertex,但首先保证你做的外框是用line

网友:
vertex 感觉这个是以点移动,弄不好不准确,它能否将整个板框来缩小或放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选中顶点,就是以一条边来移动的

网友(2011-10-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确保板框是line ? add line的命令后不是 option里头就选择outline了吗?如果可以话是 是不是把outline变成line  请问如何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