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3与pads9.2共同安装问题

楼主(2010-10-10):
本人电脑上先安装了pads9.2,由于公司需要用allegro,接着又装了cadence spb16.3,结果capture无法打开,出现runtime error错误(以解决,没截图 ),怀疑是破解问题
重新安装了一边,结果还是一样
后来网上搜了一通,还真有这个问题。
只要确保cadence软件的path环境变量值位于mentor graphics前面就可以了。
希望对于到同样问题的兄弟们有帮助。

网友A(2010-11-22):
目前也有同樣的問題,不過好像無法解決,謝謝

网友:
你把cadence的环境变量放在pads的前面

网友:
我同事之前有發生過,有用此方解決。

當時有發現,應是之前有安裝比較舊的OrCAD版本,
在移除的時候,沒有移除乾淨,在環境變數還有舊版本的東西。
(忘記擷錄下來她的變數),並且舊的環境變數,比新的環境變數再更前面。

我幫她的解決方式是,把OrCAD的新環境變數移到前面,刪除多出來舊的環境變數。

如果知道的話,建議在安裝新版本前,
先檢查和移除舊的環境變數即可,否則就需要將OrCAD的新環境變數移到前面。

下方是我電腦裡面的path環境變數
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
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
%SystemRoot%\system32;
%SystemRoot%;
%SystemRoot%\System32\Wbem;
%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CDSROOT%\tools\bin;
%CDSROOT%\tools\fet\bin;
%CDSROOT%\tools\Capture;
%CDSROOT%\tools\pcb\bin;
可見不一定要將OrCAD的新環境變數移到前面。

還有另一點的可能性是,OrCAD破解的版本有數種,
剛好是你的新舊版本不是同一個組織所破解,
所以有些要安裝和移除的電腦參數(或是環境變數)有所出入,
才會造成安裝OrCAD失敗。

网友(2010-12-23):
厉害,我把PADS的环境变量放到最后去,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1-08-22):
厉害,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也有同樣的問題,不過好像無法解決,謝謝

你可能选错PATH了,是系统变量里面的PATH,不是上面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