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抗怎么计算

楼主(2010-10-10):
各位大师
小弟求助阻抗线的计算方法。
在手机PCB设计中,经常会计算信号线的阻抗,我自已用软件模拟算了一下,发现跟以前PCB走线宽度相关较大

图片是PCB板厂参数,
算一个微带线PCB板走是0.35MM,实际算出来是60.15欧姆,

还有带状线是怎么算的,
我是用这个网址上的工具算的,很方算的http://www.ekswai.com/microstrip.htm
还有做手机的朋友,4层板的PCB板厂参数是多少的,微带线和带状线要走多少
个人经验6层板,1MM的板最,微带线12MIL,带状线5MIL
  请教4层板是多少,HDI板与通孔板一样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论坛里这么多高人解答一下啊!!!

网友:
论坛右上角有个搜索,输入:阻抗计算
就可以找到关于阻抗计算的若干贴子

相同的问题解答的次数多了,没有意义

网友:
请教4层板是多少,HDI板与通孔板一样吗?

不一样.介质不同,材质不同,叠层不同,所以线宽线距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