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ROUTER中飞线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10-10):
有两个文件,一个在F3时显示该网络的全部飞线,一个只显示最近的飞线,请问是在哪设置的?
在LAYOUT中,两个文件都只显示最近的飞线,请问可以显示全部吗?

这是无飞线的

这是有飞线的

网友:
    那不是显示最近的飞线。是你的飞线的颜色和背景色设置成一样的啦。你在LAYOUT中把没有飞线的那个文件打开,然后点SETUP--Display Color--Other--connection的颜色改成和背景色不一样的就行了。

楼主:
    应该不是的,如果显示飞线,就成这样了,显示的是全部的

网友:
    PADS ROUTER中还有一个选项是自动隐藏非同一网络的飞线的,选中就行了。打开ROUTER--tools--options--General--"Auto-hideunroutes....."别的选项不要选就行了。

楼主:

    知道怎么设置了:
1、ROUTER--tools--options--Color--connection的颜色改成和背景色不一样;
    2、View--net--default--Unroutes 选None就可以了

    “ROUTER--tools--options--General--"Auto-hideunroutes.....”这个选项本来就是选了的,没用

网友:
    ctrl+alt+n快捷键直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