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在做封装时定义极性脚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10):
THT类型三极管在做封装时要求标注元件引脚号,怎样才能确保C\B\E三极定义是正确的呢?比方说有的就标3\2\1,而有的标1\2\3?

网友:
这个参照datasheet里的说明,如果没有,保证原理图和封装图管脚对应就可以了,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