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0-10-11):
我画一个6层板我想要在第2层上走线,走一段后我想从第2层穿到第4层去继续走线这样可以走吗,怎么走呀,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第一种情况:

只要是打通孔,你怎么走都可以.
但是需考虑信号的完整性

第二种情况:

如果是盲埋孔,建议你先打1-2的盲孔,将线走在第二层,再打2-5的埋孔,就可以将线走在第四层了.

楼主:
大家多出来谈谈呀

网友:
看速度吧,不是太高用通孔就行

楼主:
哦,谢谢了。不过能不能把详细的操作方法讲一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讲一下详细操作方法哟,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帮帮忙呀

网友:
你就打个孔,想走哪层就走哪层呀

网友:
直接打个孔,你可以想往哪走往哪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帮我看下这个例子看看是不是这样呀,这是个从1到2再到
3,4层的走线,这样可以吗,这只是个例子哟,帮忙看看哟
不好意思还得麻烦你哟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怎么搞呀,在看看这个例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是通孔,直接四层都可以穿透的,打一个孔,直接连起来就好了啊,为什么要像这样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详细讲一下怎么打这个空呀!谢谢。最好上传个简单例子哟

网友:
看这个可能对lz有用

楼主:
还有没一个简单具体实例哟

楼主:
这个问题困了我好久呀,还没有理解透呀,大家帮帮我呀,先谢谢啦

网友:
我都被你给绕晕了,找jimmy,我没有六层板,不知道怎么给你实例,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