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Warning [ALG0015] rename问题

楼主(2010-10-11):
#1 Warning [ALG0015] Net "UNNAMED_3_AM29LV320DB90EC_I943_OC" is renamed to "UNNAMED_3_AM29LV320DB90EC_I943_".
#2 Warning [ALG0015] Net "UNNAMED_5_CONRJ45UNSHLD_I295_PIN7" is renamed to "UNNAMED_5_CONRJ45UNSHLD_I295_PI".
#3 Warning [ALG0015] Net "UNNAMED_5_CONRJ45X4UNSHLD_I294_PIN6" is renamed to "UNNAMED_5_CONRJ45X4UNSHLD_I294_".
#4 Warning [ALG0015] Net "UNNAMED_5_CONRJ45X4UNSHLD_I294_PIN1" is renamed to "UNNAMED_5_CONRJ45X4UNSHLD_I29_1".
#5 Warning [ALG0015] Net "UNNAMED_5_CONRJ45X4UNSHLD_I294_PIN12" is renamed to "UNNAMED_5_CONRJ45X4UNSHLD_I29_2".
#6 Warning [ALG0015] Net "UNNAMED_5_CONRJ45X4UNSHLD_I294_PIN22" is renamed to "UNNAMED_5_CONRJ45X4UNSHLD_I29_3".
#7 Warning [ALG0015] Net "UNNAMED_5_CONRJ45X4UNSHLD_I294_PIN7" is renamed to "UNNAMED_5_CONRJ45X4UNSHLD_I29_4".

楼主:
Value,Part,Footprint,NET,PIN NAME的长度设置

因为Part Name 过长,自动截掉一部分。没有关系的
Warning是不影响生成网表的。如果是Error,就生成不了网表。

解决方法:
更改Part Name 的长度,默认为31改为50(或更大值)
具体如下点击creat netlist,再点击pcb editor--setup,如下图

Device/Net/PIN Name Char Limit的长度更改31为50(或其他更大值),ok

网友(2011-01-05):
哦,我也有同樣的疑問,謝謝了

网友(2011-10-28):
小弟问一下,16.0到哪里去设置啊!因为在那里没有miscellaneous这项啊!

网友:
我的没有上面的pcb editor,只有allegro,怎么调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