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9.2无法新建POWER/GND/OFF-PAGE元素?

楼主(2010-10-11):
我裝的pads9.2, 學習中,現在發現無法新建power / ground / off-page這些東西,打開新建,這些單選都是灰色的,無法點選,是否是破解有問題?請各位指教!謝謝!

网友:
打开一份有器件的原理图,tools->save off-page to library就可以进行编辑了.

你可能是新建的原理图,没有任何器件和符号,所以才无法编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謝版主,你這樣一說我倒記起來了,我就是新建一個空白頁,然后點save off-page ...的,我晚上回去再試試看!
    公司沒裝PADS, 家里這幾天又不能上網,學習效率老低了!

网友(2012-08-28):
    ,终于找到方法了,不能从库中另存,只能在一个原理图中保存,够特别啊
感谢jimmy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