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及以上的PCB板布线与2层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10-10-11):
四层及以上的PCB板布线有2层有什么不同啊?以前画的都是2层板,最近在学多层板,是不是加个内电层就行了,还要什么步骤呢。哪位朋友指教下哎。

网友:
四层板:一般分为TOP--GND--VCC--BOTTOM,
TOP,BOTTOM一般是走线的,GND,VCC一般是不走线的,
四层板对于电源来说,不用像两层板那样把所有的电源连接起来,直接给它们分配电源区域
还有很多不同德地方,还是需要自己去理解的,
多看些别人画的4层板你就会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