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位高工进来指点一下放大电路图

楼主(2010-10-11):
不知道此电路工作在放大还是工作在开关,交流信号怎么传输,主要是电路图中四个三极管的具体作用,四个三极管的实测电压我多已标出,请那位高工说明一下四个三级管的工作状态,是开关还是放大,还有信号是从A进入还是B进入。在此先感谢了!越详细越好

网友:
A、B进行信号电压比较后决定Q101是导通还是截止,来推动后面三个管子的工作状态。

楼主:
不是很明白,A。B两点一个是原始信号,一个是放大后的信号,但怎么进出也就是传输不知道

网友(2011-05-08):
這是所謂的OTL放大器 輸入信號經左邊兩個三極管電壓放大後 由後面兩個做功率放大

网友:
4楼说的对,就一典型的“无输出变压器OTL”放大电路,后面两只三极管为互补放大管,前面为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