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数据线可以分别在不同的2个内层画吗

楼主(2010-10-12):
我有64根高速的DATA等长线,要分别连到4个SDR和1个BUFFER芯片
一个内层走不完,我可以分2个内层画等长线,这样可以吗?
等长线对过孔有什么要求,是否要求数量最少,而且数量相等呢?

网友:
可以.

换层的过孔应尽量少(过孔有分布电容),一个信号线的via应控制在三个之内.

数量不用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