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s中怎么让差分线等长?

楼主(2010-10-12):
如题,怎样让差分线等长呢?协议中要求差分对相差不超过5mil,现在走的差分线,最长的相差100mil,该怎么解决呢?
使用的是pads软件。

网友:
    我也想知道,顶顶。

网友:
    短的那条绕线

网友:
    差分线等长视频教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012-1-2.html

网友:
    蛇形线走到等长就行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短的绕线的话,差分线之间的间距不一样,会有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就要看你怎么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jimmy,视频我看了,讲的是不同差分对之间的等长。
我遇到的问题是把一个差分对中的两条线的等长,请问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一般差分线很少说可以直直的拉出来就正好等长的,都是需要绕线来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27,解压不了,

网友C:
    回复  jimmy

        谢谢jimmy,视频我看了,讲的是不同差分对之间的等长。
    我遇到的问题是把一个差分对 ...
引用 网友B:

    将此差分对在router中设置好误差后,tune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1-11-03):
引用 网友C:
将此差分对在router中设置好误差后,tune一下就行了.

    jimmy  你画板一般用哪个软件  感觉所有的 你都会。。因为我在protel cadenc allegro 都看到你回复了。。
能不能推荐下哪个好用电

网友:
    能给我份吗?? 谢谢了891658288@qq.com

网友D(2012-09-12):
jimmy  你好,麻烦你给我一下
差分线等长视频教程
播放密码
QQ  443957436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jimmy  你好,麻烦你给我一下
差分线等长视频教程
播放密码

密码:www.eda365.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jimmy  你好,麻烦你给我一下
    差分线等长视频教程
播放密码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012-1-2.html自己去下载了  人家大师很忙的  密码楼上的告诉你了

网友D:
    请问一下pads layout中十字光标可以修改
但是pads  router中十字光标怎么修改

    谢谢!

网友E(2012-12-03):
引用 网友C:
    将此差分对在router中设置好误差后,tune一下就行了.

怎么设置误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般差分线很少说可以直直的拉出来就正好等长的,都是需要绕线来实现的

同感,短的绕线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pads layout中十字光标可以修改
但是pads  router中十字光标怎么修改

一样的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设置误差?

网友:
    果然是好东西,谢谢楼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谢谢了,你还招学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感,短的绕线等长

短的绕线等长,两根线就不等距了,这个还有关系啊?
    才接触,不懂啊

网友:
    视频中都是好走的差分对,但实际设计中好多都是交叉的
    一组差分对走线都差很多,如果要做到等长,就满足不了等距这个要求,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望高手赐教!

网友(2020-09-11):
    新人报道,谢谢大咖

网友(2020-12-05):
上面的等长是指一个差分对中,两条差分线的等长。

网友:
    在末端绕绕。一点阻抗不匹配。可能不会影响很大

网友(2021-02-07):
    很棒棒哦,加油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