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light via

楼主(2010-10-12):
      跪求各位大大,有highlight via 的skill可以分享嗎?
    謝謝

网友:
    把需求写明确撒,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啊,你是要高亮所有的via吗?

网友:
    axlCmdRegister("hlvia" 'via_highlight)
    procedure(via_highlight()
            Visible_List = axlVisibleGet()
            groupMembers = axlGetParam("paramLayerGroup:ETCH")->groupMembers
            foreach(layer groupMembers
                    axlVisibleLayer(sprintf(nil "Via Class/%s" layer) t)
            )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Vias") ?onButtons '("Vias"))
            vias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axlClearSelSet()
            foreach(via vias
                    axlHighlightObject(via)
            )
            axlVisibleSet(Visible_List)
    )

楼主:
    不好意思,我寫不夠清楚。
    例如,BOARD上有三種VIA TYPE,我想個別highlight ,
    所以想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SKILL可以分享

    謝謝

网友:
    axlCmdRegister("hlvia" 'via_highlight)
    procedure(via_highlight(name)
            Visible_List = axlVisibleGet()
            groupMembers = axlGetParam("paramLayerGroup:ETCH")->groupMembers
            foreach(layer groupMembers
                    axlVisibleLayer(sprintf(nil "Via Class/%s" layer) t)
            )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Vias") ?onButtons '("Vias"))
            vias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axlClearSelSet()
            foreach(via vias
                    if(via->name == name then
                            axlHighlightObject(via)
                    )
            )
            axlVisibleSet(Visible_List)
    )

网友:
    运行方法:比如我要高亮VIA16类型的via则
    Skill >via_highlight(“VIA16”)

楼主:
    不好意思oday大大,我試過您第一個highlight 全部VIA的SKILL是OK的,非常感謝,但我的資質愚笨,您個別highlight的SKILL,我一直失敗,不知道錯在哪,因為我對SKILL完全沒概念,全靠大家好心分享的SKILL
    ,我修改的SKILL跟執行發法如下,麻煩請oday大大,告知我哪的程序做錯了,謝謝

    axlCmdRegister("hlvia" 'via_highlight)
    procedure(via_highlight(via20d10)
            Visible_List = axlVisibleGet()
            groupMembers = axlGetParam("paramLayerGroup:ETCH")->groupMembers
            foreach(layer groupMembers
                    axlVisibleLayer(sprintf(nil "Via Class/%s" layer) t)
            )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Vias") ?onButtons '("Vias"))
            vias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axlClearSelSet()
            foreach(via vias
                    if(via->name == name then
                            axlHighlightObject(via)
                    )
            )
            axlVisibleSet(Visible_List)
    )

    在command:hlvia

    卻出現- *Error* via_highlight: too few arguments (1 expected, 0 given) - nil

网友A:
    程序你不用修改,via_highlight(via20d10),我本来传了个形参name,你改成这个怎么行呢?请改回去
    使用方法:在command下
    Command >skill load "via_highlight.il"
    Command >hlvia "via20d10"
    这样就可以了,注意引号和空格。最近比较忙没什么时间,要不就写一个窗体出来让你直接选via的类型然后高亮了

楼主:
    非常感謝oday大大,經過您的解說,可以執行了
    真的非常的感謝

网友:
    我也才学习skill不久,大家一起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撒

网友B(2014-06-10):
引用 网友A:
    程序你不用修改,via_highlight(via20d10),我本来传了个形参name,你改成这个怎么行呢?请改回去
    使用方 ...

    为什么在 16.6下,没有高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在 16.6下,没有高亮?

    在16.5也沒有高亮

网友(2021-08-11):
引用 网友A:
    程序你不用修改,via_highlight(via20d10),我本来传了个形参name,你改成这个怎么行呢?请改回去
    使用方 ...

    对我来说很有用的功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