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如何传递Value到allegro中

楼主(2010-10-12):
orcad 如何传递Value到allegro中,例如:C1=10uF。并且显示出来

网友:
好像生成网表时自动就生成了,论坛里有,搜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有,可以帮忙给个链接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好意思,我以为是device,Value值是不能传递的

网友:
在丝印层有个value,这个是从原理图传递过来的,打开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用orcad "Tools"--->"Create Netlist"-->"Other",
Part Value 改为 '{Value}'
PCB FootPrint 改为'{PCB Footprint}'!'{PCB Footprint}'
Formatters 选 Allegro.dll
生成.net 文件后在allegro pcb 中导入即可

网友:
    如果你是要在ALLEGRO中查詢的話
在工具例選快捷鍵"I", FIND中只勾COMPS ,就可以出現 那顆零件的資訊,你可以看到其中有  Value:  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