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接口基于3.3V设计而实际插槽是5V的,怎麽办

楼主(2010-10-12):
最近做了一块pci板卡,桥接芯片是pci9054。设计时是基于3.3V标准设计的,而目前计算机上的pci插槽都是5V的。所以将板子在5V标准下金手指相应的位置(是gnd)锯出了一个开口,但并没有影响其他信号,相当于通用板使用。 这样之后,插入PCI插槽,工控机无法启动。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否是不能这么做

网友:
找一下资料,看一下电平有没有问题,pci的电平要相同。还有供电电压对不对,最后看一看pci9054驱动有没有装好!

网友:
我没用过pci,不过用过pc104plus,和pci差不多,就是速度没那么高。我们的5v电源都是通过电源借口供电的。至于3.3v当然是通过5v转出来的

网友:
你的设计文件有吗?  你使用3.3V设计的PCI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先回贴,再看文章,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是否没接Epro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