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到传说中的PADS9.2能显示网络名呢?

楼主(2010-10-12):
今天刚装了pads9.2,打开以前的文件,并没有看到能显示网络名呢?怎么弄的?

网友:
你没有设置好

网友:
好像我以前2007画的,也没有看见,但用9.2画的就能看见了,
这是我遇到的情况

网友:
在颜色设置里打开,仔细看,可以显示的

楼主:
谢谢,OK了。
快捷键NN,NNP。

不过这软件打开PADS LAYOUT的时候的确慢,在WIN7下不知道该怎么设置,那个可以加快打开软件速度的办法好像只适合于WINXP。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有个笨办法,干掉WIN7,装回XP

网友A:
这功能其实没啥用,用其他办法也能达到!

楼主:
还是觉得在焊盘上显示网络名是一个很有用的功能,要是像protel的高版本那样能在走线上也显示网络名就更好了,这对调试电路很方便啊。

网友B:
PADS9.2有手册说也可以在走线上显示网络的,但是还没找到方法

网友:
确切来讲这点比之前版本好多了,但是不够AD显示的漂亮

网友:
AD软件不厚道,总是要卖正版的!

网友(2011-12-25):
引用 网友B:
PADS9.2有手册说也可以在走线上显示网络的,但是还没找到方法

setup-->displaycolor-->

选中pin numb 和pin name即可

网友(2012-09-29):
引用 网友A:
这功能其实没啥用,用其他办法也能达到!

大哥 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啊 ,我用的是07 的  ,帮帮忙啊 ,,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