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tium差分走线怎样将转脚改为圆弧走线???

楼主(2010-10-13):
如题:altium差分走线怎样将转脚改为圆弧走线???走45/90度是可以的!单线是可以的!
. r  W1 i$ c" x        因有几条差分线需要圆弧走线!谢谢帮忙!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支持下!

网友:
在目前AD09版本中,是做不到差分走弧形线的(AD公司那边的工程师是这样回复的)只能在AD10中看到实现不了。

网友:
AD10什么时候出?理论上应该早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