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画的原题图如何存成低版本的啊?

楼主(2010-10-13):
orcad16.3画的原题
图如何存成低版本的啊?

网友:
save as
选项里面可以设置保存为16.2!

网友:
楼上的说的没错,
可是按这方法有很多文件它提示有错,不能另存又怎么解?

网友(2010-11-19):
顶啊,有解不啊?都来看下啊

网友:
能不能存成15.7的

网友:
OrCAD  V9.0 ~ V16.2 的DNS file 都是同一個格式. 所以V9.0~V16.2都相容.

補充一下:當save as (v16.2格式) 之後, 就要關閉檔案.  此後別的較低版本才可讀取.

网友A(2012-09-25):
存成16.0格式,16.0版本打不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成16.0格式,16.0版本打不开呀!

請安裝教新的補釘改善 ORCAD 的 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