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Dxdesigner 中建立netclass

楼主(2010-10-13):
各位,我用pads Layout中需要建立不同的netclass,这样可以assign不同的rule给它们,但是在pads Layout中建netclass时选网络特别麻烦。
请教一下,有没有可能在dxdesigner中建立netclass,然后再forward 到PCB file 中呢?
工具:Pads layout + Dxdesigner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吗?帮帮忙了

网友:
23页就是你要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Jimmy

楼主:
回复 网友A:

Jimmy,
问题来了,在我的Dxdesigner中并没有Constraint Editor这一项。
请问下这是集成在dxdesigner中还是单独安装的,需要license吗?

网友:
你的是什么版本.

集成安装的.

楼主:
是的 pads2007, pads Layout 和 dxdesigner.
是不是单独安装的dxdesigner版本才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