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了一块4层板大家来点评一下,看了发表意见哦。

楼主(2010-10-13):
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USB的电源输入相当细.

网友(2010-12-10):
power能粗点不

网友:
USB信号没有当成差分信号来走吗。。。
一般USB信号按差分阻抗90 ohm来走吧

网友:
第三层命名的是电源,铺的是地,地过孔太不规则了吧,不漂亮;C201电容应该放在电感后面紧挨着,CE202等相关滤波电容太远,效果不佳,U103焊盘上不能打过孔,部分过孔离板边太近,

网友:
部分过孔打到了焊盘上,实际加工的时候可能会透锡造成虚焊,SW9元件的VCC供电太细,建议走20---30密尔宽度,SW9的11-13引脚最好在外面连接,不要直接在焊盘中间相连,FMVCC电源走线太细,电源过孔太小,

网友:
貌似USB的焊盘大部分都被切掉了???

网友:
两层板应该能搞定的,炬力的士2091还在做吗,冒似很久以前就停产了;既然做了4层板,第三层应该做主地层,使地平面靠近主芯片;钽电容接地脚需就近多打地过孔!

网友:
走线可以再紧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