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标号代表什么

楼主(2010-10-13):
这个off page那个DRAIN是网路名称,后边的那个[4]是自动生成的,那[4]代表什么意思呢?还有的是[1,4]就是里边有两个数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网络名称的序号

楼主:
感觉不是吧

网友:
3楼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表页数的意思是不是说除了当前的这个其余相同网络的在第[]页中?

网友:
表示指第四页向上一页的分页符

网友:
    表示除了这个符号外其他与此相同的符号所在的页码。

网友(2010-11-23):
    表示相同网络名称所在的页

网友:
    说得对,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