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3如何使用skill

楼主(2010-10-13):
    cadence16.3的pcbenv文件夹中没有发现allegro.ilinit文件,不知要在哪里设置skill
    请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CDSROOT%\share\local\pcb\skill\allegro.ilinit

网友:
    16.3初装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文件的
    %CDSROOT%\share\local\pcb\skill\
    这个目录下是例子

网友:
    ,楼上说得比较对

网友(2011-04-26):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我的經驗是直接建立新檔並編寫就可以了
    確認pcbenv是在%home%目錄下
    直接在pcbenv目錄下建一個檔案命名為allegro.ilinit
    然後用本文文件編輯內容,例load("xxx.il")
    儲存後重開allegro,就有载入xxx.il了

网友(2011-10-19):
    楼主装成功了吗?

网友(2012-04-10):
    再找找吧还是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