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PADS 9.0版本里面将转gerber文件的参数设置成固定的

楼主(2010-10-14):
比如在转换线路层时:pads 、 traces 、lines、 vias 、copper 、text这些能不能设置成默认的。阻焊、文字的设置是否也可以同样设置成默认的,不需要每次都要调整。急求高人指点,跪谢!(详细步骤)可将答案发送到我的邮箱:zhoupan.ya@163.com

网友:
将第一次做好的光绘模块进行导出,以后做类似的直接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
可参阅此贴: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27&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非常好用!

网友:
    請問版主,為什我點你的連結卻跑出"无法找到该页"?

楼主:
    我也出现过好多次这样的问题,只能退出再进!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论坛改版,原链接地址失效,请尝试此链接.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