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分割电源内电层问题

楼主(2010-10-14):
如果电源内电层有很多种电源,并且各个电源交叉,那电源分割内电层区域是不是很麻烦啊,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通常使用相同电源的元器件关联性较大,布局也相对集中,通过合理布局不会把内电层分割得东零西散,如对电参数等有相应要求而无法相互兼顾,就只能通过增加电源层来解决,不过制板成本要高一些。

网友:
实在是没办法的话就想在电源层铺一部分,地层铺一部分

网友:
建议使用高版本的AD,可很方便的分割平面。

网友:
电源用star的topology,基本上除了3.3V整版都有,其他的电源都相对集中。而且3.3V很多都是上拉的,可以直接在走线连接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只要细心没有做不好的。

网友(2010-11-18):
    如果电源种类太多,何不试试用正片的形式来做会不会更好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