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入门级别的单反

楼主(2009-02-14):
在尼康的D80和佳能450之间犹豫。大家可有推荐的?

网友:
我当时跟你的考虑相同。
D80是尼康的中端单反,450D是佳能入门级单反,两者价格差不多。
但D80是尼康上一代的机器,技术较老,最新的是D90,450D是佳能最新的机器。
尼康机器成像色彩比较艳丽,佳能比较中性。
450D技术较新,有9点对焦,支持Live View,体积比D80稍小,轻一些。
D80的套头比450D稍强,但佳能的镜头选择性比尼康强。
我当时选的是450D,供你参考。
欢迎加入“造反”一族!

楼主:
谢谢 Allen 细致的分析!

网友(2009-06-29):
单反能用几年?我是说机身。我之前有一个DC,没两年成像就很不清晰,是O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