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技术交流及作品展示

楼主(2009-07-04):
大家可以谈谈自己的摄影技术及心得,展示自己的创意灵感.将美好传递给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2010-05-19):
怎么 没人 ?

楼主:
光圈和快门

  在欣赏一副摄影作品的时候,我们常常能看到标注的拍摄数据:光圈和快门。事实上,光圈和快门是摄影技术中,最基础的但又是比较重要的控制工具。要想拍摄到一张好的照片,我们要了解,到底什么是光圈?什么是快门?它们对拍摄有什么影响?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 什么是光圈
    在相机的镜头内,一系列的叶片组成一个“透光阀门”,通过叶片的调节来控制进光量,这一叶片组称之为光圈。光圈的大小,用f1.4…f32表示,f后的数字越小,表示光圈越大,通过的光线更多。我们的镜头标示1:2.8-3.5表示最大光圈随着焦距的变化从f2.8到f3.5之间。大部分相机都能够由拍摄者自己在镜头光圈的f值范围内,根据表现需要,设置合适的光圈大小。

    二、 什么是快门
    在镜头光圈和感光原件(数码相机CCD/CMOS或传统胶片)之间,还有一道“光线阀门”――快门。快门类似一道幕帘,在我们按下快门键的时候,快门幕帘开启让光线通过,然后闭合阻挡光线,直到下一次按下快门键。与光圈不同,快门不是已透光多少,而是以快门开合的速度来控制进光量。从几分钟到数千分之一秒,拍摄者可以在相机的快门速度范围内,选择合适的快门速度。

    三、 光圈和快门的关系
    光线从镜头进来后,首先通过光圈,光圈的大小首先确定了光线通过的“流量”,然后这个“流量”的光线经过快门,快门开合的速度确定了“流量”通过的时间,最终到达感光原件,形成图像。在这个过程中,光圈和快门共同确定光线通过的多少,也就是“曝光量”的多少。
    现代的相机内都有自动的测光系统,测光系统确定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多少“曝光量”来得到一张曝光合适的照片。然后通过光圈大小和快门速度的组合,来控制,得到合适的曝光量。也可以用方程式来表示:光圈*快门=曝光量。举个例子,需要放满一桶水(曝光量),我们可以开大水龙头(光圈),在较短的时间(快门)内即可放满一桶水。也可以开小水龙头(光圈),放较长的时间(快门)来放满一桶水。

    了解光圈和快门的关系之后,我们又有疑问,既然最终的目标都是得到合适的曝光量,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选择不同的光圈和快门组合?让我们来了解在拍摄中,通过改变光圈和快门所得到的不同效果。

    四、 光圈在拍摄中控制的效果
    调整光圈能控制拍摄对象的景深大小,光圈越大景深越小(浅),光圈越小景深越大(深)。

用f2.8的大光圈拍摄,我们能看到,景物的景深非常的小,小到第一辆小汽车也只有车灯这一平面清晰,后面的小汽车越远虚化越明显。如果拍摄者的目标是,利用浅景深虚化背景,突出第一辆小汽车,那么通过光圈的设置,达到了表现的目标。
    在拍摄人像的时候,为了突出人物,降低背景杂乱的影响,可以使用大光圈来虚化背景。

    在光圈f11的情况下,后面的小汽车基本能看清了。

如果拍摄表现的目标是把远近的景物都能拍摄清晰,那么用更小的光圈设置,可以达到目标。在光圈设置为f32时,远近的景物都非常的清晰。
    在拍摄风景的时候,为了远近景物都有清晰表现,我们可以设置小光圈来达到表现目标。

    五、 快门在拍摄中控制的效果
    在较快的快门速度下,相机能凝固下瞬间的行为。而较慢的快门速度,可以记载一段运动的轨迹,使照片富有动感。

    城市交通速度比较缓慢,上图用1/90秒的快门速度,就可以把行驶中的车辆凝固成为静止瞬间。

1/4秒的快门速度下,能记载下车辆一小段行驶轨迹,给画面增添了一些动感。

  在2秒的快门速度下,行驶的车辆只能看到一些行驶轨迹的虚影。

  了解光圈和快门的关系,以及对拍摄效果的影响之后,在拍摄中,我们就可以根据创作需要,选择不同的光圈和快门组合,得到最佳的拍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