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网表时如何让器件导在指定的地方?

楼主(2010-10-14):
       有一块已经做好了的板,板框,器件,走线都有了,在此基础上导入新的网表,添加了一些器件。在导网表后,新加的器件全部在板框里,与其他原来的器件和走线重叠了,非常的麻烦。请问有没有办法,在导网表时使新器件导在指定的地方或者是在板外框的外面?谢谢!

网友A:
    新加的器件是都会在Board shape外的,把Board shape画大点,让它把整个板子后包起来就可以了。design->Board shape->redfine Board shape

楼主:
    试验了好久,终于得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在距离板外框比较远的地方随便画一条线,然后再导入网表,这样新导入的器件就在板外框与所画的那条线之间了,距离可以自己掌握。只是想不明白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导网表时,protel摆放器件是按照什么方式摆放的?希望有高手能帮忙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加的器件是都会在Board shape外的,把Board shape画大点,让它把整个板子后包起来就可以了。design->Boar ...

二楼,谢谢你的回答。找不到design->Board shape->redfine Board shape,我用的是protel 99se.而且我的板框是固定了的,不能随便变大。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