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一下这个端接该怎么匹配?

楼主(2010-10-14):
这是仿真的电路图,上半部分是内存条数据线的拓扑结构。其中U19和U24带有120欧的On-Die Termination。
按这个图仿真,频率为400MHz,结果如下

可见信号质量还是蛮好的。
如果把TL16和TL14连起来,相当于分了一支到FPGA,仿真结果如下,

FPGA端的信号(绿色)有两个特别明显的欠冲,谁知道这个是哪地方端接没做好,该怎么匹配?

网友:
R12的电阻值调小一些,试试看60欧姆,最好扫描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阻从10ohm到1k,1M都试了下,小电阻FPGA端的信号幅度会比较下,大电阻FPGA端的信号幅度会比较大,但都是有那两个欠冲。

我把FPGA去掉,只用电阻端接,60ohm信号质量很好,接上FPGA就不行了,感觉FPGA输入引脚有容性或者感性负载,导致不匹配,
从这个图上能看出是感性还是容性的吗?是的话,该怎么匹配?

另外,你说扫描一下,有什么软件可以到吗?我用的是hyperlynx。

网友:
U26输入引脚的端接只能尽可能消除反射,但是引脚本身的寄生电容才是信号完整性的最大杀手。
你应该再确认一下时钟频率是否正确。如频率降下来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还有就是要确认一下FPGA的这个输入引脚的寄生参数,是否能够对应于这么快的上升速率。如果不幸的话就得加个buffer了。

扫描的话么,你既然已经手动测试了10Ohm到1Mohm,那就算了。

网友:
还有,再确认一下拓扑呢,我粗看一下,这个拓扑有点问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见!

这个问题背景是这样的:我自己做了一块板子,上面有一个FPGA和一个内存插槽,可以插内存,这个板子本身又是插在主板的内存插槽上,将主板的内存信号转接过来,一路传给板上内存,一路传给FPGA。控制线的频率比较低,200MHz,可以加一个register缓冲、隔离,但是数据线频率比较高,400MHz,没有合适的register,不得已才考虑这种T型拓扑。

T型拓扑要求TL14的阻抗是TL5和TL16的一半,这个我后来调了一下,效果没多大改善。

我直接把U26和U24点对点连起来,发现信号还是那样。

看来应该就是FPGA引脚的寄生电容在捣鬼,不过这款FPGA是可以直接接DDR3内存的啊,而且最高可以跑到533MHz,开发板上都是直连的,不知道为什么仿真出来确是这样。
我已经下了最新的IBIS模型,也还是不行,而且我实际板子上从FPGA读取出来的信号很乱,应该有很多判决错误,实在不行借个示波器来看看,信号质量到底怎么样。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传两个IBIS上来,有时间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多谢!

这个图是dq3.ffs的截图,是ddr3内存条上数据线DQ3的拓扑结构,其中U1和U19是内存芯片,J1代表金手指。U1和U19的ibis模型为v48c.ibs,按下图选择

通过model selector可以选择DQ3的输出阻抗和On Die Termination,比如这个图上就显示输出阻抗为34ohm,ODT为120ohm,最高DDR频率为1066。
我做仿真时,ddr信号的提供者也是用内存芯片,用同样的模型选择。
FPGA的ibis模型为virtex6.ibs,应该选其中的SSTL15**,可以选DCI的,也可以选没有DCI的。

网友:
FPGA输入引脚的寄生电容过大,对于这个上升速率的DDR信号来说,很难改善的。要么就要降低器件的速率,比如降低电压什么的。
但是通过仿真来看还可以容忍(用SQ仿真,参数尽量理想化),至少200MHz的时钟能凑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
我就很纳闷了,xilinx出了这个fpga,据说是可以支持最高533MHz的频率,而且还有实际的开发板,为啥仿真出来结果咋就不行呢?

网友:
单负载应该没问题。
目前的拓扑对于FPGA端的信号还是很有制约的,要不你试试看菊花链结构,或许会好一些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负载是不是就是指,输入信号只给DRAM和FPGA其中的一个?
如果只提供给DRAM的话,信号很好。
如果只提供给FPGA的话,结果还是不好,有两个欠冲。

网友:
不会吧,点对点直接连在FPGA上的话,信号还可以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FPGA的DCI

串接15ohm电阻

不开DCI,60ohm端接,串接15ohm

上面是我仿真的结果,最后一个算还行吗?可是还是有两个欠冲,而且上升下降时间都比较慢。

不知道你说的点对点连起来信号还可以是指哪一种?

网友:
主要是仿真的细节大家注意一下,根据楼主图的话,R12和U26之间应该加一段传输线参数,这样电阻是在整个链路的末尾,而U26是倒数第二个节点。
可以参考一下菊花链的基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