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xDesigner不能新建Project,iCDB Server设置方法!

楼主(2010-10-14):
如图,今天我在DxDesigner里新建一个Project时出现了错误对话框,瞎折腾了半天没解决,很纠结。。。到论坛上问问看有人知道没。。。
记得我曾经在ESET的防火墙禁止“iCDBNetServer.exe”和“DxDesigner.exe”访问网络的,怀疑是这个原因,于是重新设置了防火墙,但是这导致EE基本上的所有组件启动的速度多如同蜗牛一般,再次禁止这些程序访问网络后,启动的速度就很好,但是就是不能新建Project,是不是iCDB Server需要什么设置呢?请求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呀?
各位的Expedition PCB打开的速度如何呀?是不是要等好久????

网友:
EE2007 装完最多设置一下licese的位置,其它不用管就能用了,你这个貌似是杀毒软件禁用了icdb server

楼主:
折腾,拼命的折腾吧,学了一个星期EE,入了点门,不过感觉真的很麻烦的,而且发现他的推挤和布线功能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强大!突然转过头来看看PADS,才发现还是PADS比较简单好使,EE终究不适合个人玩,心累了。。。

网友:
你一个星期就叫累了?我装了三个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想让它到什么地方,代替人脑肯定是不可能的

网友:
孰能生巧,用习惯之后,让你用其他的软件,你都不想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