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与5V系统接口兼容问题

楼主(2010-10-14):
网上搜的,分享

----------------------------------------------------------------------------------------------------
再上传个,

3V 5V 逻辑器件接口问题.pdf

网友:
电平的确很重要,我们就是因为2.775v电平和3.3v电平不匹配要改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个电平转换芯片,或者有时串一个电阻也可以

网友(2010-11-13):
TTL和CMOS还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一样,TTL是固定电压,CMOS是根据电源电压来说的,一般是1/2电源电压。

网友(2011-04-01):
学习了
对偶很有用的

网友:
好东西 正好用的到

网友:
谢谢,正好用到

网友:
学习了,用得到。

网友(2012-07-04):
好东东收藏了!

网友:
资料讲的很详细,很实用,谢谢!

网友:
    好资料,多谢分享,真的是好东西。。。

网友:
用光偶不是也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