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DXdesign 建成原理图后无法使用file菜单下的Save.

楼主(2010-10-15):
为什么我的dxdesign 原理图建成后file菜单下的Save无法按钮无法使用,但是当我原理图关闭后原理图仍然可以打开。什么原因?

是不是没破解好? 还是系统自动保存? 在那里可以查看是否设置了自动保存?

楼主:
我是新手,请帮忙。

网友:
我有点不太懂你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不过我试了几次不保存关闭DX,再打开发现其实已经保存了,估计是软件的更新吧,防止遇到BUG崩溃时丢失数据。。。

网友:
我好想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不过现在用icdb的一个好处就是自动备份功能。
另外,如果你执行一次package的话,应该已经自动保存了一次了。

网友:
ee2007 已没有save 了

网友:
ee2007已改进为实时保存,CES也是一样,都去除了用户save。这样可以保护设计者的数据,防止crash造成的数据丢失。

网友:
Dxdesigner 不需保存,系统自动保存

网友(2010-12-25):
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进来求助,得到答案。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