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大侠进来一下

楼主(2010-10-15):
怎么设置IC内部引脚间距,我在元件规则中将SMD TO SMD改小的没有用,非得在默认的规则下改才行。。在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
引脚间距只有去修改封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一点道理都没。
比如一下LQFP封装内部是6MIL,但走线时,整板间距是8MIL。我去改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不可以改封装了,我的意思是,引脚的间距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
单独设你要的那个元件没有用么?

网友:
单独设置一个元件所实用的规则,然后在router里面走线就可以了,在layout里面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不知道我回答的是不是你所需要的,呵呵

网友:
    RE: jimmy大侠进行一下

    支持6楼的观点~应该是这样子..

楼主:
没有用,设计验证的时候只有改默认规则才可以。这个要自己尝试就明白了。。

不是6楼,8楼所说的意思、、、

三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元件规则,封装规则都用过,都不行。

网友:
    自己说的不明不白,没什么人懂得回答你

网友:
    似乎明白楼主意思,这样的话,验证的时候可以分两次呀,第一次用8mile  第二次针对LQFP处6mile

网友:
    明白楼主的意思了,我也困惑多年没有解决。
不过楼主的帖子标题最好改一下!

网友:
    同意12楼

网友:
    顶12楼  好办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直以来是这样做。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是没有办法 中的办法 !

看来软件是无法一次处理这种问题了。

网友:
同意12楼的办法 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1-03-21):
似乎明白了点,人是活的,心中有数就好了

网友(2011-05-04):
回复 网友C:

好办法!

网友:
12楼说的很有道理,赞同

网友(2011-06-27):
你间距设置成8。元件报错可以不管它啊

网友(2011-08-10):
    rule里面有7个hierarchy规则,一级比一级高,default最低;
根据我对LZ的理解,一个解决的方法是default设置成8mil,在decale中,你的那个qfp封装里设成6mil就行了;或者在component里设,这个优先级更高。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比较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