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gerber文件时 ,铺不了铜皮怎么办

楼主(2010-10-15):
请高手指教!详细步骤!

楼主:
高手都那里去了

网友:
铜皮的flood和hatch是有区别的:
画好copper pour之后,必须flood;
flood之后,如果关闭文件,重新打开,不需flood,只需hatch。
如果你的铜皮没有flood,只用hatch,结果自然没有。

楼主:
是这么个情况,PADS文件是别人画好提供给我们加工的。但是,我们在转gerber文件时就是铺不上铜皮,我想了解下,对于这中情况我要怎么去发现那里出现了问题,是否可以在那里更改设置就可以达到铺上铜皮的效果!

网友:
是不是铜皮显示关了

楼主:
哈哈  问题已经找高手解决了

楼主:
六楼的答对了    是设计者把no hatch打开了   设置成norma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