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放并联增大驱动能力的问题

楼主(2010-10-15):
如下图所示。师兄说,这两个运放并联是为了增加电路的驱动能力。这样设计,电路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单运放最大输出电流的两倍。

我没明白为什么这样设计可以使得电路的最大输出电路增加一倍?
这个电路的最终输出口不是U9B吗,所以这个电路的最大输出电流应该只是U9B的最大输出电流,何来的两倍?
望各位大牛明示,谢谢。

网友A:
第一级是一个正想输入放大,放大倍数是5倍,第二个是个电压跟随作用。这是我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是一个正想输入放大,放大倍数是5倍,第二个是个电压跟随作用。这是我理解的。

我想知道,没有后面的电压跟随,电路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否一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