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运行FPM后,FPM菜单不出现在16.3上?

楼主(2010-10-15):
    用同样的方法使用FPM,在15.51中可以出现FPM菜单栏,但是在16.3的版本中却没有出现FPM菜单栏,只能通过输入命令来执行skill,这是为什么?

网友(2010-12-09):
    http://eda365.uueasy.com/read.php?tid=587&page=e&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同样的方法使用FPM,在15.51中可以出现FPM菜单栏,但是在16.3的版本中却没有出现FPM菜单栏,只能通过输入 ...

    https://www.eda365.com/forum-viewthread-tid-29515-highlight-FPM.html

网友:
    FPM\util 路径下放个 allegro.men 文件就好了

网友(2011-05-14):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具体点吗,我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希望可以帮的到你

    skill 加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现在我的fpm可以使用,只不过还是不会出现在菜单里
    算了,还是用LP wizard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的什么东西啊

网友:
    16.3始终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不知道啊,我回复的不是那个!

网友(2011-08-05):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2011-09-27):
    我的16.3也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