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管基极控制控制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0-10-16):
一个在嵌入式电路经常涉及的电路设计,但是原理很多人未必明白(也许不是,我是菜鸟),如下图。

这是一个用mcu control buzzer 的电路,原理很简单。
但是,其中R1和R2分别是什么作用呢?
如果单从使Buzzer 发声的角度来说,R1和R2是完全不必要的,只要MCU输出H,T1就可以导通,而MCU输出L,T1就截止。以前,一直甚至怀疑,R1 和 R2形成的分压,甚至会导致T1在个别时候不能完全的顺利的导通。当然,其实这种现象确实会发生,所以R1和R2的阻值要匹配好,为1.5K与5.1K这样的比例最佳。
但是R1和R2的真的功能分别是:
-R1,防止MCU的输出端偶尔产生的瞬态高电压击穿T1;
-R2,保证当MCU无人为控制输出(MCU的输出端口,在特殊情况下,比如initialization过程中,即是并未控制输出H,但是也会出现H的情况)时,T1的基极,始终是Low,从而保证了Buzzer的发声的为稳定性。

虽然简单,但是理解原理,方可举一反三。

个人的一点小小总结,高手莫笑,低手理解下。。。O(∩_∩)O哈!
手打原创。。。
第一次发主题。。。大家不要打击我。。。。谢谢!

楼主:
没人顶,晕,自己来

网友A:
R1限流电阻,没有R1,MCU输出HIGH时端口电压只有0.7V左右。有可能导致单片机读写端口错误。像PIC(microchip)。R2可以保证可靠截止。

网友(点评):
菜鸟,能将详细的吗

网友(点评):
我是菜鸟,能讲详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观点我都不支持!你这种说法就很不专业(晶体管基极控制电路),没听说过!
匹配电阻(也可能是预留调值电阻)只能影响到幅值,难道还能影响到高压,除非高阻值!
下拉电阻只能提供泄放通道!

该电路不太可能是分压电路,当然如果是的话,我的观点也就错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种说法就很不专业(晶体管基极控制电路),没听说过!
-没有专门的名字,对吧,这是市文字游戏,不要纠结;
匹配电阻(也可能是预留调值电阻)只能影响到幅值,难道还能影响到高压,除非高阻值!
-不明白你的意思。。
-哪个泄放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你说的R1的作用我不是太理解。。
能详细说下嘛?
-R2我们理解一样
谢谢

网友D:
调节R1 R2就可以调节三极管的壮态,调节三极管的壮态就相当于调节,喇叭的开关。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不对,喇叭是收MCU控制的

网友:
我支持楼主。因为我一直也是这么理解的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吧。这只是个利用三极管开关状态控制蜂鸣器的电路 ,没5楼说的那么复杂吧

网友E:
R3和Z1的作用没说,这才是关键。BUZZER分有源和无源的,你这个显然是无源的。
Z的作用是防止BUZZER ON—off转换是产生高压击穿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R3和Z1的作用没说,这才是关键。BUZZER分有源和无源的,你这个显然是无源的。
Z的作用是防止BUZZER ON—of ...

哥们这个我知道,我就是想聊下R1和R2的作用。
O(∩_∩)O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节R1 R2就可以调节三极管的壮态,调节三极管的壮态就相当于调节,喇叭的开关。

当然是在MCU一直H的情况下,来说明这个电路。
如果MCU输出的是方波,这里还有一个电容,当这个波在高的时候,电容充电,三极管通,喇叭叫,当低的时候,电容对R2放电,三极管通,从这里可以看出,R2实际上就是一个钳位电阻。这个就是三极管的共发射级电路。
如果没有R2,在MCU输出低的时候,C会放电,这个三极管也会导通,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C,我可以去掉R2,也可以工作,这个电路我们也用了很多,只是不是接喇叭。

网友(点评):
对,不错,R2确实还有这个作用

网友:
当低的时候,电容对R2放电,三极管不导通

楼主:
所以说这个小小的电路还是很有学问的

网友(2011-05-08):
反對12F在MCU输出低的时候,C会放电,这个三极管也会导通的說法,MCU輸出低的時候,C是会放电,但電流是流入MCU,三极管並不会导通!

网友:
16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
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R1限流
R2下拉

网友(2011-06-08):
引用 网友A:
R1限流电阻,没有R1,MCU输出HIGH时端口电压只有0.7V左右。有可能导致单片机读写端口错误。像PIC(microchi ...

这位人兄比较有道理

网友:
4楼说的对,就是这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