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过孔要不要把不用走线的层的焊盘去掉或者改小?

楼主(2010-10-16):
过孔一般只用到两个焊盘(起始),要不要把在其他层的焊盘改小,或者去掉,这样走线容易,会不会影响pcb质量 ,会导致过孔不通吗?

网友:
好可爱的娃,真会理解

楼主:
  我是小白

楼主:
多层板不是可以这样设定的吗?

网友:
不可以的.

比如内层的焊盘被你改小了,板厂在加工时万一钻孔有偏位,就会存在开路的危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得开路危险,指的是顶/底层和内层之间会出现开路么?

网友:
当然不可以了

网友:
这就是setup--preferences--remove  unused  pads
其实对于通孔板子是没问题,但是对于盲埋孔就有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不可以,我理解是和沉铜和钻孔的工艺有关

网友(2011-03-28):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6层板,走线2到3层,需要打2-5的孔,板厂问我要不要把4,5层孔的焊盘去掉,他们说有能力做到。因为没搞过,所以没同意。

网友:
想法很新颖,有创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但要考虑孔径公差,和孔位偏差两个误差范围。
但一般过孔比较小,加上这些误差,跟没改差不多。
最好的还是在大器件(或散热片)的焊盘上考虑这类问题。适当的减小(或删除)内层焊环可以给铺铜;走线省出很多空间。实际使用中除了误差还要考虑到安规距离。

网友(2011-05-24):
是可以这样做的,钻孔是在蚀刻电路之前,所以没有破孔的虞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