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ADS里面快速的查找字符层某一符号到某一符号的线路

楼主(2010-10-18):
如何在pads里面快速的查找字符层某一符号到某一符号的线路。比如:我想在PADS里面查询字符层J1到J6之间TOP层线路的一段阻抗线,该如何操作,在PADS里面是否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只开启TOP层的color,右键,过滤器选择select nets,框选J1或J6的所有pin脚网络.高亮的就是你要的.(排除电源和地)

网友(2011-03-27):
高手真是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