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里面是否能查询通孔和过孔的大小及数量

楼主(2010-10-18):
各位请指教在pads里面是否能查询通孔和过孔的大小及数量。是否可以想在99SE里面一样使用快捷键E ----I就可以实现!望高手们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
你可以在cam里面看啊,drill drawing,里面对各种孔都有统计。

貌似layout还可以出相关的report,但不知方法

楼主:
CAM里面是可以区分,我是想问在PADS里面有这样的功能吗。drill drawing里面只能看见孔径和数量并不能区分通孔和过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啊,哈

楼主:
五楼的兄弟说的有那么点意思,但是我看了下,没有关于我说的那些数据啊,有没有类似钻孔管理器的那种,就可以看见各种设计者设置好孔属性的那种功能.

网友B:
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设置过孔时的孔径设为小数点后两位,如0.2mm的孔,可设置为7.89mil
0.3mm的孔设置为11.96mil.
在Drill drawing层就可以看到哪些是过孔了.

楼主:
哈哈!楼上兄弟的招真是灵活啊,方法不错!
但是,如果是别人设计的,那我在PADS里面怎么区分呢?难道,PADS里面没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过孔可以查,数量好像还不可以

楼主:
兄弟!你得说出具体的方法来啊 !怎么查啊!

网友:
给你说下怎么查吧,右键-FIND-VIA TYPE 选择孔的类型,选高亮显示,但不能统计数据。

网友(2018-08-01):
感谢12楼大的教学,受用不少!

网友(2018-10-26):
引用 网友B:
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设置过孔时的孔径设为小数点后两位,如0.2mm的孔,可设置为7.89mil
0.3mm的孔设置为11.96 ...

大神,您还在论坛不?您出书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