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目标阻抗的计算--瞬态电流

楼主(2010-10-18):
这是于博士《电源完整性详解》文章中的一段话。
想问大家的是,一般这个瞬态电流是怎么确定的呢?

PS:《电源完整性详解》可以看此贴https://www.eda365.com/thread-40015-1-1.html

楼主:
好几天了,这个版块一直挺冷清,也没有哪位大侠回复下。
来分享下我看到的一份资料上的。

这个瞬态的电流变化值资料上一般是不会有的,不知道在软件仿真的时候怎么取值比较准确。目前看到的资料里就这个有提到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也在学习这个pi,以前在搞SI的

网友(2010-11-27):
看到的一个公式:

    瞬态电流是实际工作时的电流,不是固定值(电路上各点都不一样吧,应该要仿真才能得到)。一般芯片应该不会工作在最大电流值上,就用最大电流的50%来计算,这样算出来的目标阻抗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最近也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过,又转向DC Drop simulation了。
据说AC意义不大,还比较麻烦,各位的意见呢?

网友:
    几篇文章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提醒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的感谢!!

网友(2011-05-20):
    动态电流的大小是很难确定的,这与sink的工作状态有很大关系。每个电源管脚的拉电流曲线也不是相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条直线的目标阻抗与实际目标阻抗曲线的差别。
如果是做板级的频域仿真,这种最大电流的一半的方法可以作为一种估算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段话是在哪里看到的,可否把整篇文章分享一下...

网友(2011-08-11):
    先參考看看,等候面有需要在研讀

网友:
    谢谢分享,还需要研究啊。

网友(2011-09-28):
    今天就在纠结这个问题,看来找到估计方法了~~

网友:
    经验芯片最大工作电流的1.5倍算,记牢就行,我们是工程师,用的是研究人员的结论。

网友(2015-02-06):
于博士的相關教材...真的是很豐富..讓人受益良多...多看一些多學一些!

网友(2017-03-24):
就把公式当作一个经验值,本身目标阻抗的结果也只是作为参考。工程应用,很多规格是难以定死的。

网友:
页面打不开了。目标阻抗的计算有个公式的吧